主板假死机

楼主(2008-10-03):
华擎KT600主板..现象:在用和待机的情况下30分钟有时候10分钟不到就会假死..也就是鼠标能动但不能点东西..点了也没反应..开始以为是软件问题..把硬盘重格..重装XP一样//更换硬盘..CPU..内存//显卡/..风扇故障依旧 ..给南桥加个散热也不行..仔细看板上电容完好..没爆或凸.更换主板故障解决...请问有什么原因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电源有没鼓包的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要查内存供电!换下相关电容试试

网友:
查查鼠标接口周围的元件,特别是供电,还有看电容是否漏洞。都正常的话,鼠标的问题,换吧!

网友:
很有可能鼠标问题,换了鼠标还是一样,查鼠标电路

网友:
鼠标能动但不能点东西..点了也没反应..时你看下任务管理器,CPU,内存占用是不是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