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怪问题

楼主(2008-10-03):
开始一接主机图像正常,但把主机重启后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重启后显示器就出线中间一条亮线然后什么都没了,拔掉信号线和电源,等会再接上又有图像了再一直用都正常,再重启又这样,全部补焊还是一样,没思路了,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再焊,检查电容。~~~~~

网友:
AOC显示器的视放板很容易出现虚焊问题。特别是插线接口处。。

网友:
是横线还是直线,没说清楚.如果是横线,AOC中有一种场管型号TDA4863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时好时坏,可以直接将其换掉就OK.

网友:
可有是信号输入处的保护二极管坏了

网友:
在DOS模式下面,工作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