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17 CRT

楼主(2008-10-03):
有台亮丽翻新的17寸 纯平显示器 在正中间的位置有一条黑色的线    见过液晶的     纯平的还是第一次见一条很明显的黑带   没思路   求解

网友:
呵呵  这个是行偏转电路出问题后烧伤了显像管导致出现一条黑细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那是不是没救了呢?

网友:
荧光粉烧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无药可救.只能勉强溱合用.

网友:
到底是黑线还是黑带,这是俩个完不同的故障现象

网友:
黑带的话,就看场电路,如果不是就按上楼说的,

网友(2010-01-02):
一年过后回来回答自己的帖子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