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缺色

楼主(2008-10-03):
请教个问题,有两台显示器一HS1725AC  一新月7K1R感觉应该都是AOC的,都同一个毛病,一会缺色一会又正常,动动线没什么变化,请问是虚焊还是别的问题,对显示器不是很熟,麻烦各位帮个忙了。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数据线V板都加焊试试.......

网友:
视放板要拆开,重焊虚焊点即可.

网友:
通常都是RGB线接视放板的地方虚焊了,再有就是信号线有断线的。

网友:
查查视放和数据线..

网友:
都拆开检查了,有几个虚焊的但焊完还是老样子,换线应该能解决问题吗?买了一根但线序不太一样

网友:
最好就是有虚焊的地方都要点一下

网友:
好多虚焊不明显,再仔细找找

网友:
尾板虚焊      再加焊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楼主你不要只是看有没有虚焊,我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视放的全补焊一到再说

网友:
好的我再试试看,谢谢各位

网友:
AOC都是虚焊多,检查主板和视放板,重焊虚焊点即可

网友:
昨天把尾板都焊了一遍,现在好了一台了,今晚再试另外一台,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