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瞎猫碰死老鼠,修好一块主板

楼主(2008-10-03):
今天瞎猫碰死老鼠,修好一块主板,我这块主板也是找了专门维修主板的师傅修过,它下了死亡通知书了,我也觉得应该是修不好了,我就放在店里有二个多月了,前几天我在网上买了一套吹风机,也看了这里的修主板的资料后,今天下午,店里没事做,我就把那块杂牌845GL的主板拿出来自己想摆弄一下,我插上诊断卡,发现在诊断卡上,BIOS的灯不亮,诊断卡不跑码,我马上想到是不是BIOS有问题呢,我就拿起吹风机把BIOS吹下来了,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去。没想到还真给我碰好了。向各位师傅教我一下,遇到BIOS灯不亮,诊断卡不跑码,除了BIOS有问题外,还会有那些问题存在?怎么查?我还有二块主板也是这样子,不知道从哪开始查起。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这也能碰上,不用刷程序直接上就能好使的,我是没有遇见过。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的,跑到C3就重启,我就在别一华硕板上拆了BIOS装上去(型号不一样的),接电不跑码,但是断电后又装回原来的就可以正常也可以进入系统....便是断电后又只能C3就重启.....此方法试了2次都成功,因为我这没有编程器所以一试.....

网友:
感谢版主的教悔,没刷卡器,有现成的BIOS就换上了,,见笑了

网友:
应该是工包的板子差不多吧

网友:
原来一样的BIOS也要刷过再换上去??

网友:
学习到编程器的重要性,学习到看诊断卡不光要看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