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如何查看微软内存检测工具的结果

楼主(2008-10-03):
大家好,请教一下关于微软内存检测工具的问题(非R.S.T内存检测工具).。
就是我的电脑进WINDOWS桌面后马上就蓝屏,已经非常确定是内存的故障,内存为HY芯片 256M单面。
使用微软内存检测工具检测到TEST:7 of 11和11  of 11时扫描非常缓慢,扫描完后全是正常,也就是全部Succeeded,不知道7 of 11和11 of 11是第几颗内存芯片,一共是8颗。
查看系统消息,显示如下
bank          "bank0/1"
    Slot    A0
    Type:    256MB  SDRAM  DIMM

bank           "bank2/3"
     Slot   A1
          Not      populated

希望大家给予指导,这个应该怎么看是第几颗颗粒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是不是都没人用过这款工具,还是说大家也都不知道,希望可以得到老师的指点

网友:
不要在WINDOWS下检测,用MEMTEST(光盘,软盘的都可以)检测准确。

网友:
这位老师好,我没说我在WINDOWS下检测,我用的就是光盘版来检测
另外检测结果到底怎么看,你没帮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别用微软内存检测工具检测,用MEM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