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各位大虾:内存颗粒究竟代换原则是什么?

楼主(2008-10-03):
请教各位大虾:内存颗粒究竟代换原则是什么?我用内存诊断卡把坏的颗粒找到了?不知道怎么代换?请教大伙?
内存颗粒

网友:
严格来说没什么替换原则,只要容量位数对,都没问题,我感觉现代的兼容好点。

网友:
查找内存颗粒的PDF文件,容量,位数,频率一致就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