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重影是哪的问题啊

楼主(2008-10-03):
我对显示器不太了解测量行管的好坏。电阻,电容还说得过去。现在我手上有一个17存纯平杂牌台式电脑显示器。不知道怎么搞的变成了两个影子,并且在画面亮度增强的时候伴有叫声,吱吱的。把分辨率调到800-600的时候图像几乎很正常不出现重影现象。当把分辨率调到1024-768的时候就马上出现重影且不时的传出吱吱的叫声。调高压包上的两个聚焦旋钮也不能把重影合并起来,当把板子上的控制电压调小时叫声会消失,但重影依然存在 。我换过几个显像管还是那样首先排除显像管的问题。我对显示器维修不内行望各位高手给与指点,最好说的详细点,比如故障在行还是在场 大体是那个元器件损坏。补充一下影子是横向重叠的非常明显。菜鸟在此谢过

网友:
查二次电源,特别是二次电源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影和有叫声应该是二个故障,分开分别排除吧。

网友:
楼主,是重影还是拖影....把 V板上1微法的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行扫描频率不同步,重点检查机子的行振荡部份,楼主未说出具体机子型号,无法确定行振荡用的是什么块子,不好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重影,不是托尾,我知道如果拖尾重点查尾板。尾板上的几个集成块我先后也都换过啊不起作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好像是行震荡部分 因为双影的排列是横向的。不是上下双影 是在高压包附近吗?周围的那几个无极性大点的电容我试着全换过了没效果。只要你说出大体是什么元器件。或几根腿的块值得怀疑。我就可以试着更换。我发现这个坛子里面的高手太多了,而且乐于助人。感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无极性的电容可能性大啊。高压包前面的电容(比较大的无极性的)大体5-6个吧我都换过 没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行场用的是什么集成块,是TDA还是STV,是UPC还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刚看了一下是SAMSUNGu153下面一行是s1D2511C01-A0 我数了一下好像是32个引脚的。我想它可能就是行场的集成块吧

网友:
用的是三星行场块子2511,6脚和8脚是振荡电阻和电容,重点查这二个无器件.

网友:
sid2511可以用TDA9109代换,5脚为行振荡电容,容量为1000P,电压为4.2伏,6脚为振荡电阻,阻值为4.7K,这个电阻为五环精密电阻,电压为1.6伏,3脚为行同步锁定端,未锁定时为4.8伏,锁定时为0伏,7脚PLL1I滤波端,电压为1.4伏,8脚为行中心滤波端,电压为3.2伏.

网友:
好的谢谢 ;我现在就拿2511开刀。所谓一颗红心两个准备 只要不财迷就能长经验;真是三穷米尽走无路,看到基地师一村

网友:
俺是个菜鸟,路过,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