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雷科LK1000及其它双向红外的BGA返修台

楼主(2008-10-03):
买了 雷科LK1000 已经10多天了  就第一块 865的板子  换了个南桥 一次成功
就又拿了6块板子 来练习, 无论南桥还是北桥取下来焊接后,  没有一个可以用了!!!(有815的/775的/754的/478的)
不过现在植珠的速度到是,练得非常熟练了(自己感觉)  清理焊盘,上助焊剂,植珠,加热 6分钟左右完成(95%以上一次成功 没有漏珠的)

可是 再次焊到 板子上后  就全部是不过了(确认 没有虚焊的)

我的下加热温度是100度       上加热温度190-210度(根据情况适当调节)(这两个温度都是我 用万用表的温度档 确认后的实际温度)
不过现在 大板都变形严重,最关键的是  焊接后都不可以用了

想和在用 4000左右 双向红外返修台的  朋友 ,探讨下 心得

1,你们的 上加热温度  和下加热温度都是怎么设置的啊
2,你们做过桥的板子  都变形或者 变形严重吗

希望大家 可以共享下  经验,   谢谢那些可以共享经验的朋友

网友:
下加热温度是100度太低了...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量高,我都是180-200

网友:
楼上的朋友 用的什么返修台啊
下加热  180-200
你的上加热是多少呢

网友:
哦对了 你说的温度  是板子上的实际温度吗

网友:
雷科网站上没有雷科LK1000这型号的产品

网友:
呵呵 是900的升级版本   淘宝上买的
我想 请大家 交流下   用双向暗红外的  上下加热温度

有热心的朋友 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
下部温度100太低了, 肯定焊不好.

我一般是180-200, 上部是热风有铅到220, 无铅到260. 你那个要是做有铅的还行, 无铅的成功率不会很高. 我买的是卓茂的380B, 一开始也做不好, 用了1个多月才慢慢进入状态.

板子都会有一点变形, 特别是大板, 质量不好的板. 但是还不至于影响到焊接质量. 你的板子变形可能和你下部温度太低有关系.

网友:
呵呵 谢谢啊    祝福楼上的朋友  生意88888888888888888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