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G

楼主(2008-10-03):
我有一个麦拓80G的硬盘,不换电路板前,电机能转,换了块电路板,能找到盘,用MHDD测的时候,全盘是!!!!!!!!!!!!!!!!!!!!!!!!!!!!!!!!!!!!!!!!!!!!!!!!!!!!!!!!!!!!!!!!!!!!!!!!!!!!!!!

网友:
1、请问你电路板的目的?
2、你所说的能找到盘,请问认到的盘型号是怎么样的?
3、扫出叹号有很多原因都会引起,请回答以上两个问题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换板我只是,试试看,能不能找到盘,换了板就找到了盘,然后,在MHDD也可以认出型号,和写在,硬盘上面的,数字是一样的,

网友:
哦那就说明你的盘固件有问题了,我估计应该是G表出问题了,做下再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只要进ISA3000然后清G表,负位4项就可以了!
出来之后再全盘FASTERASE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