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死机的问题

楼主(2008-10-03):
我有一部主机,平时办公或上网,看电影之类的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就是一玩游戏(单机类或网游也如此),几分钟后就死机了,有时还自动重启,系统重装过了,驱动也重装过了,也是一样死机。请问,有没有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或教教我怎样处理??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主要有3种可能性:
1、电脑电源质量不好。
2、主板显卡插槽供电不足。
3、显卡本身故障。

网友:
电源和显卡都有可能!用排除法检测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更换显卡看看行不

网友:
问题问的有点笼统~可能性太多,最好送专业维修`

网友:
我在书上看到过类似的情况。CPU边上的管子有问题也会出现这重情况。

网友:
遇到过内存供电场管功率不够造成这样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CPU供电场管、CPU、内存供电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