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45PL主板的系统自动重启

楼主(2008-10-03):
一块双敏945PL主板,集成的网卡坏了(不接网线两个灯全亮),机子不定时重启,其它硬件无问题,软件也没问题,确定主板故障,哪位大侠知道是主板哪里的问题?请多多帮忙,谢谢啦!!

网友:
既然LAN坏了,那就先把网卡下掉再说。

网友:
是拿掉网卡芯片吗?

网友:
对,直接用风枪吹下芯片(估计你手摸网卡芯片烫手)

网友:
先把网卡拆下来!!!!!!

网友:
拆掉了反馈一下

网友:
在bios很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