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不开机(已解决)

楼主(2008-10-03):
接修一台天逸100,现象是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供电均不能开机,电池也不充电,拆机检查MAX1532供电脚,发现短路,拆掉PL12后前级正常,此时电池能充电,缩小范围查找,拆MAX1532后短路依旧,拆到PC101时短路情况消失,至此,故障点找到,因未找到好的电容,直接拆除后就没装了,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我又学到一点东西

网友: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应该技术也不错,多谢分享!

网友:
个人感觉很多联想本设计的不错~ 主板上做了很多JP,如果有短路直接断开JP就可以把问题区分为2大部分,检修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