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修好了主板,只是被我焊得污七八槽的,怎么样才 ...
请教:我修好了主板,只是被我焊得污七八槽的,怎么样才能处理得象出厂一样漂亮呀?

楼主(2008-10-03):
我修好了一块845主板,内存供电
场效应管
那里被我焊得很脏(焊接不漂亮,松香黑渣等),怎么样才能处理得象出厂时一样漂亮呀?
主板

网友:
用洗板水清理(前提是你的焊接技术过关)

网友:
一般我焊接用松香水,不直接用松香。
焊接中遇到松香渣厚了,可一先清除一下,再焊接。
烙铁也有讲究的,比936还差的烙铁,那基本焊出来的点不怎么好看。
有高低不平的时候可以用风枪吹一下,不要盯着吹,防止损坏管子。

网友:
是不是铬铁的功率不够而焊接不靓,一般用洗板水

网友:
用天那水洗,天那水化工药剂店有卖。

网友:
3楼的版主提醒得好,用风枪吹一下,是个好办法。
不过不对啊,难道楼主是用烙铁焊的场管?要是焊功不太精准得话,那还是直接用风枪焊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风枪焊的,这样有快有好

网友(2008-11-08):
我一般用烙铁就够了,前提你的烙铁要回热快的那种,我用白光942的,效果还不错,如果觉得脏,用棉签沾点洗板水擦擦就可以了,我一般不用松香块,焊锡里面自带的哪些就足够了

网友:
用天那水洗.很干净.

网友:
我也没有用松香,焊好后,如果有点脏,用洗板水洗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