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不认盘的ST硬盘7200.10

楼主(2008-10-03):
(p)SATA Reset
Diskaccess readsector ec=43 at ffffffff.00.0002
Failde sys sect.write!Nwt Er 33 rdwr 1349c.00.0003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2008-11-16):
现在看应该是磁头的可能性很大!
10,11以后的盘很多类似故障 基本都是磁头问题!

网友(2009-03-22):
这种故障是多等一会就能认盘,但内部的数据,你没有办法COPY出来,也就是常说的没有办法COPY数据的故障.
这种情况具说是靠发送指令给硬盘来修复.这种盘在.9.10 中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