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T40死机后不拔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08-10-03):
该机接上适配器后能开机,系统引导快进桌面就死机,和系统没关系。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只有把电池和适配器都拔掉,再插适配器才能再开机。DOS 下开机时间稍长,但最终还是死掉,请高手指点一下检查方向,谢谢!

网友:
遗漏了一点,,北桥温度有点高,到死机的时候,手不能摸北桥了,是否需要吹一下?但是北桥和显卡紧靠着,请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现在查到L2、L7温度高,开机2~3分钟内温度即迅速升高,这个是供CPU的电压,1.7V,考虑找片CPU换一下试试。高手有什么建议望提出,谢谢!

网友(2008-11-21):
换了cpu还是不行,没时间再仔细检查,换板,有空了再查,结贴

网友:
我想是1845不行了,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