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CPU还有得救吗

楼主(2008-10-03):
一个多月前帮客户换了一块好象是V星845的旧板子( 因为修板赚不到什么钱 平时都叫加个百八十换一块 然后再修他留下来的板子 )今天那个客户找上门来了 说前两天她儿子放假了上网玩游戏 机子忽然点不亮了 要我帮她看一下 我想因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上诊断卡一上电 发现不跑码 换个槽跑82有复位 我想应该是乱码 CPU没过 如是我用表笔查CPU供电 正常 ??上带灯假负载 全亮  难到是CPU坏了 管他 先换个试下  找了个赛杨2。1的换上 上电诊断卡正常跑速 于是对客户说你的CPU坏了 换一个50块 客户有点不情愿的样子 问可不可以少点  我说少点你就拿1。7的 四十块 看她还有点犹豫 我就把她原来的CPU装了回去 准备让她走人 等我要上机箱盖的时候她忽然又决定了要那个五十块的 害我又要拆装 麻烦 没想到更麻烦的还在后面 当我把赛杨2。1的再装上去的时候 上电诊断卡居然也跑82 我还以为我拿错了 下下来一看是没错了 唉这可是头一回遇上呀 最后把那个1。7的给了她 收了四十块 我心里那个悔呀 一直郁闷到现在 刚刚我又把那两个CPU的针脚仔仔细细反反复复的清洁了一遍 上了几块板子都没有反应 但是上电CPU有温度 CPU供电场管供电正常 PWM电压控制引脚高低电平有变化 这样的CPU还有救吗????

网友:
换块板子跑跑,如果不行就是CPU挂。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把CPU放到个把月后又可以用了。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修多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可以碰上,我也碰过好多机器,当时头都大了,故障现象没有丝毫变化,客户不要了,我收了下来,扔在架子上,一放就半年,想起来了,一开机,好了。晕倒。

网友:
CPU也来耍脾气了哟,呵呵

网友:
是的,怪事时不时的都会碰到,先换块板试试,遇到过一块板子上赛扬2.0cpu报警,声音像救护车,上2.66的一切正常。

网友:
收益真多,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
电脑总是有比较多的莫名其妙,真是服了

网友:
电脑的毛病怎是那么的奇怪,有些真的是很难想的清的.

网友:
你可能没注意让静电把CPU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