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大 不可调

楼主(2008-10-03):
一台清华同方17纯平.AOC代工的,  故障现象是三无,打开发现行管C5929穿,DMV1500一角虚焊,TIP122 C E极穿,   把坏的元件都换上,发现行幅宽,不可调,测TIP122  C极为0V,于是把TIP122拿下测,还是0V, 校正电路用的是STA524A,(集成3个630的),不知道怎么测他的好坏,就下了 他的PDF象测630一样测出它是坏的,于是把他也拿掉,测TIP122 C极还是0,于是就用3个630来代换STA524A,还是 0V,双阻尼管都换了,还是 0V,   想问一 下, STA524A能不能用3个630代换,如果是STA524A坏照成的TIP122 C极0V   为什么把他拿掉  还 是 0V,  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
行幅大肯且不可调的维修思路,。断开行幅管C极。如果行幅能正常缩小的话。问题一般出在行幅管本身或行幅管控制电路上。如果不能正常缩小,问题一般出在阻尼管。校正电路上。

网友:
行幅管C极电压为20伏左右,如无此电压则检查行阻尼二极管,上下二只都要查.

网友:
行阻尼二极管都代换了,STA524A能不 能用3个630代换?STA524A的G极连接到CPU,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查查好象下边有个无极性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旁边的电阻和供电的3级管是重点

网友:
有一个三极管Q715(A733)软击穿,更换就好了

网友:
按长风的思路,别忘了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