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RCT-WD的KEY?

楼主(2008-10-03):
网上下载了个RCT-WD.使用前提示输入"NAME'和'注册码'哪位知道呀?麻烦告耸小弟!谢谢!不方便可以站内"短消息"联系.

网友A:
845-PCI3000主板
赛扬D-2.4GHZ cpu
512m内存

Hardware fingerprint: 4D9E-810B

RCT-IBM
shrong
000015-MAX2DH-FDH8ZG-648GYT-7ZW1Q7-1X4TXB-XX16V1-J6EJ32-YZDRK5-QET5AP

RCT-WD
shrong
000015-MAXPNB-WAW83T-PHPY9B-HZPR34-W8CYYQ-8TBPB8-DTA1GF-45PGJA-8XMY7R

RCT-MT
shrong
000015-MAWWGQ-ECW8TD-DR3MY9-2C33MJ-MVU97G-0AGUH3-GRCC3E-KZ4Z08-RBVZAU

使用方法:再你的PCI3000的电脑上xp系统(win2k也行的)安装3个模块,然后运行它会激活
激活,这是可以看到硬件码:Hardware fingerprint: 4D9E-810B 如果硬件码一样的话,就输入激活码吧。
这是正版的RCT-3套装。如果硬件码不对的话,那你只有更换其他赛扬D的CPU了。我们测试过:
赛扬D-2.0到2.8都有成功的例子。祝你好运!

网友:
LZ那里下载的,能不能给个链接,谢谢,我也想要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845-PCI3000主板
赛扬D-2.4GHZ cpu
512m内存

Hardware fingerprint: 4D9E-810B

RCT-IBM
shrong
000015-MAX2DH-FDH8ZG-648GYT-7ZW1Q7-1X4TXB-XX16V1-J6EJ32-YZDRK5-QET5AP

RCT-WD
shrong
...

谢谢!还是不行.RCT-IBM和RCT-ST能用.而且这两个软件可能已经破解好了.在普通的机器上就能运行也没有安装PC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