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在校验有一个是0000怎么解决

楼主(2008-10-04):
6Y080LO的盘从C区做自校不成功,停在14上,跳正常模式不能进入A区,加A区的LDR,进去后(此时显示的信息与没加LDR一样的,就是说虽然进去了,但是反映的硬盘信息还是有错误的)查看校验发现上面那行就成了0000,下面的四个数字字母也与他不一样)写测试通不过,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有很多6E的盘就是这样盲目SF搞的连LDR也加不进,能加进去无法读出硬盘信息,SA ROM 0000,这样的盘基本上没用了,网上说SF如何好,可我怎么没SF成功几次,RCT,MRT这些都用上了,改流程都没用.要学好硬盘维修.是比较难,我现在已搞坏30多个硬盘了,楼主你呢?

网友(2008-11-03):
从C区做SF不成功有几点因素:
1 有头不稳定:
2 流程不对;
3 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