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降频的问题

楼主(2008-10-04):
我有一个P4 2.8G的CPU,上了一块板,能工作,也能进系统,但看到系统虽然认到它是P42.8G,但实际用到的是1.4G的,再入BIOS里面看,发现外频锁在了100,怪不得CPU降频了。但我用P4 2.4G的,又能正常用,认到是2.4G ,而BIOS里面外频变为133呢?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主板不支持200外频的CPU,可以先到bios里看看cpu设置,如果有200外频,设置200即可

网友:
我见一贾的P4CPU就是这样,你好好看看,是可以认出来的.

网友:
主板不支持,换个好点的主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