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0到VID4的信号错误,怎么修。昂达N61G问题

楼主(2008-10-04):
昂达N61G。什么都正常,CPU主供电应该是1.44V。但是现在只有1.12v(4块板子一个问题)。
我更换了:it8266r---管理VID信号的  。  ISL6566-----主供电芯片.就连RT9202-----北桥供电都换了。bios芯片也换了,CPU也换了(都是从好的板子上拆的。故障依旧)

明天再换I/o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经测试:VID0---VID4的信号电平不对。

正常是:0  0  1  1    0

现在是(不正常): 1   0    0   1   0

(0代表底电平。1代表高电平)。

请问各位同行:
有什么高招搞定这板子,我一定要搞定它。我试图改变VID,但是没有成功。

网友:
VID_VCC电压正常吗?VDI各脚对地值一样吗?
正常是:0  0  1  1    0 是根据ISL656 PDF图和CPU正确电压得出的吗?

网友:
虽然是路过
但也学了点东西
感谢

网友:
VID_VCC电压正常的,VDI各脚对地值一样的。

正常是:0  0  1  1    0 是根据ISL656 PDF图和CPU正确电压得出的吗?------------这个是我用好的板子比较的,

百思不得其解。VID信号应该是有CPU发出的(有的是BIOS设置的),但是CPU和BIOS都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CPU主供电少0.3V的电压,周边任何芯片我都换过。 主要芯片周边的电阻电感我都比较过了,阻值和电压都是一样的。

有没同行修过此类的故障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NV的桥不好搞啊!!!
你把桥加热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把别桥加焊? 估计效果不大。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及其周边的小电阻,三极管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七彩虹的桥问题多

网友:
采用G61的桥都有这个特点

网友:
换IO后是怎样的?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
10010的VID正好对应1.1V的VCORE输出,
可以这样理解----"PWM电路已经正确按照VID的指示产生了1.1V的输出."

那故障应该出在VID形成环节,这种情况下一般更换it8266r就能够解决.但是问题就是你已经更换过了it8266r.却依然无效.接下来检查一下it8266r的外围电路或者重新更换它.

还有就是顺便检查一下内存2.5V  ,1.5V ,1.2V这几路电压正常不!

网友:
今天刚碰到一板同行拿过来的同型号的板,查各项电压情况基本和楼主的一样,只是板上CPU和一条HY内存,无意中将内存拆出来之后,竟然能走C1了,换过另外一条内存就能亮机,但上那条HY内存时2。5V 和1。25是正常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主板发往厂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