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原来俩个内存槽我拆掉一个还能用吗

楼主(2008-10-04):
主板原来俩个内存槽一个里面短路了我把它拆了

可不可以就这么用 还是必须在按一个回去

网友:
拆出来如果不短路了。直接可以用一条。

网友:
可以的吧!!!!!!!!!!

网友:
一般都可以~
但是有部分特殊的板子必须要求使用DIMM1,如果你把DIMM1拆掉可能就识别DIMM2上的内存!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换了插槽n多,只要换的时候没有碰掉排阻之类的就行的。

网友:
原来跑C1 内存槽短路 把内存槽拆了 还跑C1  抑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