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过程祥解

楼主(2008-10-04):
第一步:先给ATX电源通电,通电后,ATX电源开始输出待机工作电压(SB5V),接着实时时钟开始工作,向CMOS电路和开机电路发送32.768KHz实时时钟信号.
第二步:按下电源开关开始启动电脑,在按下电源开关的瞬间,电源开关向NQ芯片或I/O芯片发出开机触发信号,触发开机电路工作,此时电源接口的第14针变为低电平,ATX电源开始工作。
第三步:ATS电源开始工作后。电源接口的各个引脚开始向主板的个大系统和各个硬件输出相应的工作电压。
第四步:在所以供电输出无误的100ms-500ms后    ,ATX电源会由第8针向主板发出3V-5V的PG信号,此信号分别提供给CPU.BQ和NQ,其中进入NQ的PG信号作用在内部的复位模块上,另外.PG信号经NQ连接到系统时钟芯片的RST#端作为RST#信号(复位信号)。
第五步:在有了RST#信号(复位信号)后,时钟芯片开始工作,并向主板发送各种频率的始终信号,有了时钟信号NQ内部的复位模块开始工作。
第六步:此时BQ和CPU等主板的硬件设备开始复位,在结束复位后,CPU开始工作,至此电脑的硬启动完成,开始进入软启动过程。
第七步;在CPU开始工作后,首先需要进行自检,即开始读取POST自检程序,而自检程序在BIOS中存放,所以CPU通过FSB(前端总线)的A0-A31 AB(地址线)发送寻址信号寻找自检程序,在发送寻址信号前,要先检测FSB是否被占用,CPU会检测DBSY#(总线忙信号引脚)是否为低电平,进行判断,低电平为空闲,高电平为忙。
第八步:如果FSB空闲,则通过FSB向BQ发送32位/64位寻址信息,BQ接收到寻址信息后,经过译码和电压转换后,再发送给NQ(发送时,BQ先向NQ发送IRDY#主设备准备好信号,NQ再发送TRDY#从设备准备好信号给BQ,同时还发送FRAME#(帧周期信号),这是BQ开始发送寻址信息)。
第九步:NQ收到寻址信息经过PCI总线译码后发给ISA总线,再由ISA总线控制器经过AB(地址线)译码.频率转换和电压转换后,发送给BIOS芯片。
第十步:BIOS接到寻址信息后,通过D0-D7输出自检程序。自检程序首先送到ISA总线缓冲区,再转换为16位数据,传给ISA总线控制器。
第十一步:ISA总线控制器经过译码.转换后,再将数据发送给PCI总线。PCI总线经过译码后.产生32位的数据再发送给BQ芯片/
第十二步:BQ接收到数据后转换为64位数据,再经过FSB发送给CPU,CPU接到数据后,开始安装程序开始自检硬件设备,自检完成后,启动计算机系统,整个启动过程完成。

网友:
好像在哪儿看到过的!!!!论坛上好像有的!!!

网友(2010-03-25):
好详细……真复杂 感谢分享

网友:
什么年代了为什么还有  ISA总线  ISA总线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