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磨掉的内存块怎样识别?

楼主(2008-10-04):
今天碰到一机器,是用软驱来进得读拷盘数据,但最多只能拷入7、8张盘的数据,所以感觉太麻烦,拆开机器一看,没找到硬盘等,只发现有排列整齐的8片已打磨掉的像内存块的集成块,估计是用它来做存储设备。想把它扩大一点,但磨掉后就不知型号,有什么办法能把它识别出来吗?假如能识别的话,把它扩大的这种想法可行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是为了不让别人抄袭才磨掉的,这个维一的方法就是解密吧,反正我知道只有这个办法,不过费话是不太敢想的,少则几百,多则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