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5V短路故障

楼主(2008-10-04):
V星845E    W83627HF-AW的I/O.加电无法开机。经检测,开关上无待机电压,主板电源接口上紫5V对地阻值为0。请问各位大侠,紫5V短路一般都会由哪里引起?如何解决

网友:
首先看看电源的5v 供电吗?可以先测试一 下你的电源,如果正常,然后再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我只知道这样了,我也是菜鸟!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I/O短路了,建意你把I/O拆下来再测下

网友:
同意楼上,一般为IO短路,或开机控制三极管击穿。

网友:
对地为0只能一个一个拆下来量了。很可是IO
通上电你可以感觉一下IO是不是温度上来的很快

网友:
USB/KB/MS/SB/IO都有可能

网友:
看看板子上有没有AMS1117 有可以是它坏了 也有可以能网卡或者I\O  重的话就是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