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承龙S263C不定时掉电?

楼主(2008-10-04):
神舟 承龙S263C不定时掉电?有时候能开起来长时间用。有时候一开机听到硬盘卡的一声就就回到了待机电流。不知道时什么问题?

网友:
有没有人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听起来象南桥的毛病...

网友:
hasee

1 cpu socket虚焊
2 I2C温控晶片误报
3 AC in的主供电电子开关的G极连接小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我想加焊一下CPU坐。但本人只有850的风抢。但见CPU坐下面有许多的小电容。我怕次掉了。不知道楼上的兄弟时用什么加焊CPU坐。又报正下面的电容不掉的。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稳造成的,重点检查CPU供电

网友:
温控芯片lm75拆掉看看。

网友(2008-11-03):
这是神州的通病。不用拆机,直接拆掉cpu的温控芯片,一个很小的八脚管子.就好了,前几天刚弄过一台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稳造成的,重点检查CPU供电这是神州的通病。不用拆机,直接拆掉cpu的温控芯片,一个很小的八脚管子.就好了,前几天刚弄过一台

网友:
已阅,确实!已经搞好

网友:
谢啦.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拆掉温控芯片能好吗。
令人费解。值得怀疑。

网友:
这是AMD的CPU,神舟的散热不是很好啊

网友(2009-01-13):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明天我试试。(我的S263C也是隔3*分钟或2*分钟来一次关机;开始拿来是5分钟一次,最多不超过10分钟,查了硬件检测里的温度,CPU项里:75摄氐度,而且一开始一直不变;BIOS里也没有温控一项,只好拆开,在CPU风扇上了硅脂,拧紧螺丝,结果运行了1个多小时正常不关机了;客户当场取走;但半月不到又送来了,旧病复发;这次按你的方法看下,希望能成)好了再来道 谢!

网友:
我也修过一款次机
只加焊了分组供电的电感就好了
我拆机时拆掉了其中一个电感

网友:
这机器我也处理过一台,但没有处理好,更换CPU座导致主板变形,由于事先跟客户讲好风险,因此不存在赔板的事,但也收取不到费用。感觉神舟机的用料实在有点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