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350电源故障

楼主(2008-10-04):
一台航嘉350电源可能是市电电压高,主滤波电容和开关管E13009坏,查外围没有别的烧坏元件,更换电容和开关管后电压正常,可是装上主机后,5----10分钟电脑就蓝屏死机,排除主机故障,换过电源试过,还是航嘉电源故障,把电源的+5V+12V+3.3V--5V--12V+5VSB的二极管都换了,还是不行,请问怎么修?谢谢。

网友:
原件不良,使输出电流过小或杂波影响

网友:
先查整流前级的元件,应该没有几件吧,再不行换494,再不行,发到我这里,我免费帮你搞定,快递费用自行承包!

网友:
最好是在蓝屏时可以测量一下,5V和3.3V的电压,看是什么问题,还有的是,有时电容的电解液干了,也会有相似的故障,之前我的一个长城就是这样 ,电容热爆后不是在顶列开,而是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