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间碰到的怪问题板(解决一个)

楼主(2008-10-04):
1:精英R410主板键盘鼠标口 USB口有问题。根据客户说装XP的时候没什么问题,现在装2003了出现键盘工作正常鼠标不工作,USB不工作。测量各个脚的电压正常,供电 时钟等都正常。IO  接口更换都没问题。怀疑NQ有问题。
2:昂达845G主板装系统刚GHOST完后能看到XP画面然后就黑屏死机。刷过BIOS没解决。求思路!
3:新天下910主板 有时候能亮但不能关闭软驱,按F1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但不能正常关机。软驱关闭后重启就FF。

PS/2口的问题已经解决,原来5V的电感损坏,电压能正常过去接了键盘口其他的供电不足了造成的。(很多时候看得仔细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诶!)

网友:
1:鼠标接口后面的电容吹掉没~吹点还不能用的话~那在看USB鼠标能不能用~供点没问题那就南桥有问题了`
2:内存有没有专门的时钟芯片,死机最难查了~换IO,时钟试试。
3:第三的问题继续关注,一般保存不了,我都不理,直接跟客户说南桥有问题,COMS电路还没修过,

网友:
1、刷BIOS
2、硬盘
3、刷BIOS

网友:
回答你第2个问题!
你那块板是不是和GHOST起冲突啊!!硬安装看下!!!

网友:
我说的是主板的问题。其他所有的配件都是我自己的。   第三个刷过BIOS了。

网友:
回答第2个问题

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