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12V偏低

楼主(2008-10-04):
长城ATX-300P4-PFC电源全部电压正常,就是+12V偏低为11.5V,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空载还是带负载了,有的电源空载是会低一点,如果带负载后还是那样,你可以拆开看一下,查一下有没有电容鼓起来的,或用替换法换换电容不管外观是好是坏.

网友:
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
长城ATX-300P4-PFC能用在AMD2600+技嘉K8VT800主板吗?

我有一个长城ATX-300P4-PFC电源,空载+12V偏低11。5V,其余电压正常,用在我的主机是AMD2600+,技嘉k8vt800的主板,就是开不了机,我的主机是好的,是不是此电源不适合用在我的主机上,还是电源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换个电源能开机吗??

网友:
先换另一个电源试一下是你的机子问题还是电源问题,如果是电源问题应该是你的电源加负载不正常,l加假负载,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