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SB是不是挂了

楼主(2008-10-04):
杂牌845GV板..不触发..在接通电源的情况下..1117很烫..SB慢慢升温.经测量..PCIA14没待机3.3V.开机针没电压.1117中间脚对地..PCIA14也对地..电源橙线3.3对地..把1117拆掉,中间脚还是对地. A14..橙3.3一样对地.开机针有电压但不触发...经过以上的测量是不是可以断定SB100%断路..??

网友:
1117没坏,在没有触发的时候sb就烫手一般可以直接判定sb坏。

网友:
把网卡搞掉看看,实在不行就扔吧

网友:
跟我碰到的一样呵呵。解决了说一下啊。

网友:
这板没网卡.......

网友:
基本上SB是坏了的了         ,不能换就拆零件用吧

网友:
拆下1117  测主板上面1117第二脚的那个焊点.看有没有对地.对地南桥挂

网友:
LS,SB是南桥啊。

网友:
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 吹掉IO 、网卡后 还短路,100%是南桥 坏了

网友:
这 很可能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是网卡,就是IO,最后是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