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隔离保护电路

楼主(2008-10-04):
拿到一块主板,如何正确找到个例保护电路,对维修不开机和不触发很重要,本人在这还有模糊的地方,在此还请一些具有实际维修经验的老鸟开度讲讲隔离保护电路的寻找技巧

网友:
保护隔离电流一般由保险和几个mos管构成。首先从电源插头开始找保险,然后找与保险相连的mos管。你多跑几个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