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 主板电源ic adp3168

楼主(2008-10-04):
intel 845 主板 电源ic
主板无内核电压,量adp3168 输出24~27脚,无输出,不知道adp3168是好是坏的,只有一块adp3188换了但是不行,(手头没有adp3168芯片换了),请问adp3168  的工作条件,还有就是 adp3168 10脚 power good 是输出还是输入,从那里来的。

网友:
是intel原装的主板吧?如果是换电源管理芯片吧.我修到好几块这种板子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的.这种板特别容易坏这个东西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给回答问题.我也碰到了这相同的问题!

网友:
不要用风枪吹,直接用烙铁上下,容易吹坏,焊好就OK了

网友(2008-11-03):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但换了自后没好

网友:
我的也是点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先查VCC-VID 1.2V,再查VID0-5要有高低电平,当然28脚供电12V,最重要的是11、12脚要高电平

网友:
不知道带换的情况下,建议还是找一模一样的。

网友:
3180 3188都能代换.

网友:
不要用风枪吹,直接用烙铁焊上去,OK

网友(2010-03-18):
真是 有所感悟

网友:
这种芯片太薄了,受不了风枪长时间的高温,容易损坏。

网友:
3188可以直接代换3168和3180

网友:
当然是输出了,首先要看11脚EN是不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