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INTEL的主板开机提示 :ENTER CURRENT Password

楼主(2008-10-04):
我跳线,放电COMS,及取下电池,短接也没有清除COMS设置.开机还是提示:ENTER CURRENT Password,请哪位帮忙指点一下
Word

网友:
这句话的意思是叫你输入密码
我清除COMS都是拿下电源.拿下电池,再用螺丝刀短接一下COMS 电池那两个铁片.你这样试试看
如还不行就只能刷个程序了
[
]

网友:
刷BIOS程序吧V星有的主板也是这样的

网友:
清零的时候记得拔掉电源线

网友:
放电清零的方法是用尽了,也不能搞定.难道一定要刷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