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要注意了

楼主(2008-10-04):
新手都有这个通病!!!!不了解主板支持什么样的CPU,不了解VRM。我遇到一块捷波P5的主板不上CPU没有核心,上假负载也一样没有,一块DELL P4主板上假负载只有0。9电压。结果上CPU电压都正常,还拼命的去修核心电压,晕!!!!!!!!

网友:
上什么假负载,电压没问题,直接上CPU。

网友:
你的假负载是否有问题

网友:
谢谢指点,请教假负载一般用什么最好

网友:
0.9表示支持赛扬D

网友:
如果上了假负载只有0.9V左右的电压,说明此块主板使用了VRM10的供电标准,它的VID编程设置和VRM9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