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4):
刚刚客户拿来一台FP71G用M170EP01一体屏的开机偏红了有图像!除了红和黑其他颜色都没了机器有一条3MM的白线客户说一年前已经有的,高压电源板检查了没通病估计是驱动部本和屏的问题!这个还是头一次修这样一体屏!请大家给些思路谢谢!
通病

网友:
下午检查下显示输入信号的三极管,电感,电容等小零件发现没问题!开机时的LOGO和菜单都变色目标锁定在TRD2023、MCU和屏!大哥们你们判断下大个坏的几率大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大!MCU不会引起缺色的只有信号处理电路有问题才会!换板试试!

网友:
我都是怀疑是TRD2023的问题菜单其他东西都可以用!一体屏换不了驱动板只能单独换TRD2023等明天电子城上班买个换上去试试

网友:
补焊主芯片应该就 没问题了 !

网友:
补焊了!不成!风枪一次再拖焊一次

网友:
是驱动IC问题!已经解决了 一体屏就是麻烦不可以换驱动板试

网友:
是不是 是屏线问题.检查下看看

网友(2008-11-03):
我的FP71G+,开机过一会白屏,关机再开过一会又白屏,请问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