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1G液晶显示器通病中保险代换问题

楼主(2008-10-04):
接一台明基FP51G液晶显示器,保险坏了,由于手头没有这种保险,请问一下能用CRT显示器上用的延时保险代换一下吗?谢谢.

网友:
电流差不多就可以,这个保险没什么很严格的要求的,尽管放心使用

网友:
没有就直接飞线,细铜丝,

LZ 太小气了吧,连保险都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