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FPC电路原理

楼主(2008-10-04):
Power Factor Corrector,即PFC,
能有效地抑制线路中产生的高次谐波电流,改变输入电流的波形与相角,修正了电流谐波。使在系统AC电压输入端产生与AC输入电压同相位的近似正弦波电流。提升电源产品的效率并使PC电源受电网污染与干扰降到最低。
PFC的作用是在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电脑用电的过程中,减少电流转换的流失,以提升电源的效率。这种技术以前主要运用于UPS(不间断电源)。 其实早在1982年时,国际电工委员会就制订限制高次谐波的IEC55-2标准(现在是IEC1000-3-2),并提出谐波滤波和PFC技术的应用设想。而2002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强制认证,则把PFC列为必备标准。

PFC电路有两种:有源PFC和无源PFC。无源PFC一般采用电感补偿方法使交流输入的基波电流与电压之间相位差减小来提高功率因数,有源PFC由电感电容及电子元器件组成,能够获得更高的功率因数,但成本也相对较高。

有源PFC,又叫主动PFC,在其电路中往往采用集成度高集成度的IC,可以适应90V~270V输入电压,并有高于0.99的线路功率因数和较高的可靠性的优点。输出不随输入电压的波动变化,因此可以得到高稳定的输出。

同无源PFC相比有源PFC不再需要采用很大容量的滤波电容。但是采用主动PFC设计的电源价格比较高。
无源PFC,又叫被动PFC,一般采用电感补尝方法使交流输入的基波电流与电压之间相位差减小来提高功率数。成本较低,理论上效果明显不如有源PFC。

但是根据我国电网的实际情况,电网电压普遍偏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主动PFC的作用就不是那么明显,反而被动PFC由于工作原理相同,且价格便宜而被广泛使用

电路工作原理:
第一阶段:MOS管关闭,电感储能量。
第二阶段:MOS管关闭,能电容充电。
第三阶段:电容输出稳定的直流电。

原理图

实际电路:

网友:
PFC技术大家现在越来越感兴趣了~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
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的。
PFC就是“功率因数”的意思,主要用来表征电子产品对电能的利用效率。功率因数越高,说明电能的利用效率越高。
PC电源采用传统的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会使AC输入电流产生严重的波形畸变,向电网注入大量的高次谐波,因此网侧的功率因数不高,仅有0.6左右,并对电网和其它电气设备造成严重谐波污染与干扰。早在80年代初,人们已对这类装置产生的高次谐波电流所造成的危害引起了关注。1982年,国际电工委员会制订了IEC55-2限制高次谐波的规范(后来的修订规范是IEC1000-3-2),促使众多的电力电子技术工作者开始了对谐波滤波和功率因数校正(PFC)技术的研究。电子电源产品中引入PFC电路,就可以大大提高对电能的利用效率。
PFC有两种,一种是无源PFC(也称被动式PFC),一种是有源PFC(也称主动式PFC)。无源PFC一般采用电感补偿方法使交流输入的基波电流与电压之间相位差减小来提高功率因数,但无源PFC的功率因数不是很高,只能达到0.7~0.8;有源PFC由电感电容及电子元器件组成,体积小,可以达到很高的功率因数,但成本要高出无源PFC一些。
有源PFC电路中往往采用高集成度的IC,采用有源PFC电路的PC电源,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1) 输入电压可以从90V到270V;
2) 高于0.99的线路功率因数,并具有低损耗和高可靠等优点;
3) IC的PFC还可用作辅助电源,因此在使用有源PFC电路中,往往不需要待机变压器;
4) 输出不随输入电压波动变化,因此可获得高度稳定的输出电压;
5) 有源PFC输出DC电压纹波很小,且呈100Hz/120Hz(工频2倍)的正弦波,因此采用有源PFC的电源不需要采用很大容量的滤波电容。
现在市面上采用PFC电路的电源不多,而采用有源PFC电路的更少。

网友(2015-05-30):
感谢楼主分享,理论知识很重要...............

网友:
基础知识,十分实用呀

网友:
好东西,可惜我不明白

网友:
基础知识,十分实用谢谢

网友:
基础好了,修起来才好应用

网友:
不错的知识,希望能修好我的vp450p

网友:
支持楼主普及基础知识.....................

网友(2016-10-18):
非常感谢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
谢谢分享,供维修思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