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没有时钟

楼主(2008-10-04):
754针的主板,内存共电多正常,就是有三条时钟没有 电压,六条时钟没有波,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看时钟芯片是否好和周围的排阻........................

网友:
其它PCI多有时钟啊,怎么看时钟蕊片好坏啊,  排阻的的阻直是多少啊

网友:
时钟蕊片坏的可能性大点,排阻很少坏的!

网友:
330/220的排阻,时钟IC,北桥供电

网友:
跑一下电路看看.............

网友:
重点查查时钟IC的供电,小电感上可以测得。然后再跑线路,一般是电阻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