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声音问题

楼主(2008-10-04):
本来是不亮的 修亮后 没声音 换过功放 换过声卡 测过声卡音频信号也有 但是比较弱 怎么搞
信号

网友:
可能是与音频有关的电容坏了吧!

网友:
接耳机呢?换换耳机插座试试

网友:
电容漏液了,以前我也修过同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