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电路板烧了,换块同样的新的能用吗?

楼主(2008-10-04):
我有个朋友有块80G的金钻SATA硬盘,,,
烧了电路板,,,电脑公司也不给保修,要保的话,要加钱。。

重点的是里面的相片,,,好几年到处旅游的相片在里面呢。。

请问一下各位高人,,,如果换块一样的电路板进去的话,,可以用吗??

先问问大家能行否,,再处理。。。

数据恢复好贵呢,,大家不要叫我找电脑公司恢复数据哦。。

网友:
换个电路板应该可以用。

网友:
一模一样的才行啊 有时候不好找啊

网友:
换一个相同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盘是什么型号的?如果给我具体型号就比较好帮你了。
你先找一个一样的试试,应该好多硬盘都是有BIOS的,换完不认的话  就把bios换了肯定可以啦

网友(2009-03-27):
硬盘电路板网上买得到,得看驱动片和主芯片一模一样就可以了。正常情况下是可以更换的

网友:
我以前有个迈托的烧了板,换了块一样的板不行,后来还是找数据恢复了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固件不一样,要重写固件

网友:
一定要是一样的的板子 把原板子的BIOS倒过去就OK了

网友:
可以更换,我朋友的ST (MT版)80G硬盘也是电路板烧了,我在网上定了一块一模一样的电路板(驱动芯片)和主芯片一定要一样的,换上就OK了,

网友:
如果是单纯的线路板出烧坏,换个就能拉

网友:
找个一样的换上去是可以的,你把小的那块芯片型号报给人家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02):
找相同型号的电路板  再把BIOS芯片对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单纯的元件坏应该没问题,先换了,不行再说

网友(2009-07-17):
其实很不幸的告诉楼主,这绝对不行

网友:
看板上主芯片,启动芯片是不是一样的,有些还要把BIOS调换一下

网友:
找一样的,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相同的肯定可以的,我换过好多。。。

网友:
烧什么了,测一下看看,

网友:
不严重的话修就可以,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