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原理

楼主(2008-10-04):
液晶显示器原理

液晶是一种介于固态和液态之间的物质,是具有规则性分子排列的有机化合物。如果把它加热会呈现透明

的液体状态,把它冷却则会出现结晶颗粒的混浊固体状态。

液晶显示器的分类

常见的液晶显示器按物理结构分为四种:
1、扭曲向列型
2、超扭曲向列型
3、双层超扭曲向列型
4、薄膜晶体管型

液晶显示器的参数   www.pc920.com

1、可视角度
LCD的可视角度左右对称,而上下则不一定对称。一般情况是上下角度小于或等于左右角度。不过可以肯

定的是:可视角愈大愈好。若可视角为左右120度,表示在始于屏幕法线120度的位置时可以清晰的看见屏

幕图像。但由于人的视力范围不同,则还需要以对比度为准。
2、亮度
TFT液晶显示器的可接受亮度为250cd/m2以上,目前国内能见到的TFT液晶显示器亮度基本在250-400cd/m2

左右。液晶显示器的亮度图像略低,会觉得发暗;而稍亮一些,就会好很多。
3、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反映了液晶显示器各像素点对输入信号反应的速度,此值越小越好。响应时间越小,运动画面才

不会使用户有尾影的感觉。如果想流畅的玩一些画面刷新较快的游戏,响应时间考虑在15ms左右,高于这

个这个值就会出现拖尾的现象。    www.pc920.com

液晶显示器特点

1、TFT液晶显示器通过显示屏上的电极控制液晶分子状态来达到显示目的,即使屏幕加大,它的体积也不

会成正比的增加,而且在重量上比相同显示面积的传统显示器要轻得多。同时TFT液晶显示器由于功耗只

有于电极和驱动IC上,因而耗电比传统显示器也要小的多。
2、辐射和电磁波干扰
传统显示器由于采用电子枪发射电子束,在打到屏幕上会产生辐射源,尽管现有产品在技术上已有了很大

提高,把辐射损害不断降低,但仍无法根治的。
在这一点上,TFT液晶显示器有先天的优势,它根本没有辐射可言。至于电磁波的干扰,TFT液晶显示器只

有来自驱动电路的少量电磁波,只要将外壳严格密封即可排除电磁波外泄。而传统显示器为了更好地散热

,将外壳钻上了散热孔,虽然达到了散热效果,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电磁波干扰。
3、显示品质
传统显示器的显示屏幕采用荧光粉,通过电子束打击荧光粉而显示图像,因而显示出的明亮度比液晶的透

光式显示更为明亮,在可视角度上也比TFT液晶显示器要好的多。而在显示反应速度上,传统显示器由于

技术上的优势,反应速度很好。同样,TFT液晶显示器因其特有的显示特征,反应速度也很不错。

网友:
学习了,,,

但感觉少了点吧?

网友:
还好,原理性的东西
不错了,
给你盖楼

网友: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吧 知道一些原理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