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板崩了

楼主(2008-10-04):
有一块ST80G的硬盘,在使用的时候,螺丝刀掉上去了,硬盘便不通电了,崩了一电容,焊上去后还是不行,扳子上量过也没有其他短路的地方了,应该怎么办啊.帮下忙.

网友:
LZ你应该告诉我们是什么型号的盘吧?

网友:
换驱动块可以解决了

网友:
估计应该是2及管有问题了,换个就应该可以用了

网友:
型号是3800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