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ASUS A9T不开机

楼主(2008-10-04):
上次说的那个A9T本本不开机的事,今天在这里再次想高手门请教,那次不开机经我检查是EC,M38857没有供电,那次我跑线路,EC供电是有一个8脚的场管提供的,该场管是有1个小的场管控制的,该小管的G控制的,上次跑线路跑到了一个电源IC,ISL6227的13脚,以为是又该IC控制的,那没有跑完,现在经我继续跑线路终于理清楚,该控制信号是通过与ISL13串联的一个电阻,最后到了南桥上的一个5脚的门电路,型号是Z7500B的控制,该5脚IC是个与非门电路,要AB是低电平,黑者AB任意一个为低电品,Y就会输出一个电压,查到这里通电用表测电压输出端为0,AB为3.3,那就说明AB的条件不充分,AB端接的各接的是个472的排阻,拿掉一个排阻,主办自动开机,CPU风扇自动运转,面板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怀疑南桥坏,该南桥是SIS964L的,买了个上上去,还是老毛病,按开机键没有反映,指示灯不亮,现在回想,门电路Z7500B应该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该门电路的AB端的电压不正常,该AB各通过1个个孔到难侨里面去了,个孔与个3.3的电压相并联的,现在南桥也换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越看越糊涂了, 另外ISL6227的13脚一般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