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08-10-04):
我的主板过不了CPU,用诊断卡插上去显示FF,我查了下CPU电压都好,内存也正常。谁来告诉我啊...显示FF代码是什么东西的,气死了......希望你们能帮我了.........

网友:
术语就是开机点不亮,通俗点说就是CPU没有工做。但风扇转。
这个问题吗!你要查一下开机条件,CPU工做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这样问谁能回答你?除了电压,还有时钟,复位信号,都检查了吗?AD线打过了吗?BIOS刷过吗?。。。。。。。。

网友:
还有CPU座子,北桥~

网友:
开机诊断卡就跑FF就是不读CPU。

网友:
如果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cpu也发热,还是出00或ff,就要看是不是ad线的问题或是北桥虚焊了,最好是插上cpu灯座看看,没有的话,你用手压着cpu座和北桥再开机看看行不.如果可以就是虚焊.

网友:
用手模模看有没有那个芯片发热的很历害,有就换之.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工作条件没有具备  检查各重要测试点电压  还有实钟和复位信号

网友:
哪位又点位图

哪位又点位图,全一点的

网友:
需要点位图

学习学习!~~~~看看。。。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