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

楼主(2008-10-04):
方正显示器  情况是不能升压, 加二次电源就只有一下高压,它就保护了 二次开关管G 极有一 下的电压1.2V它取样为主绕组.在输入断取样. 输入行扫描芯片的15脚,也是有一下电压1.6 芯片是TDA9116.X射线是25脚.也是只有一下电压.6.5V  .X射线要求是大于8V时才保护.这呀是那高压保护

网友:
都没有人了吗?想这样的情况有不有可能高压包坏了呀

网友:
根本看不明白你说什么。。。。你怀疑包的问题,短接行管BE极看是否升压就知道了

网友:
你可以带一下假负载看看
你若怀疑2次电源的问题可以摘掉2次电感

网友:
解决 了 就是高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