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华同方纯平CRT指示灯绿灯长亮

楼主(2008-10-04):
此显示器开机就亮绿灯,也没接主机,行管C极有102伏,B极有-0。3伏,行管已换但还是同样故障,电源大滤波有330伏电压,电源变压器各输出电压均比板子上标的电压多出10伏左右,查了各个管子未发现坏的,求助中!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查主电源集成块3842的7脚的电压正常不正常,换个7脚相连的小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开机亮绿灯这样的描述反应不出什么问题。
高压和屏显有没有?

网友A:
黑屏无高压,绿灯亮电源应该正常啊,不会是3842相关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供电无负载,输出主电源断开接一灯泡试试。

网友:
找以下CPU 应该是这个部分出问题了。比较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