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电源和atx电源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困扰

楼主(2008-10-04):
at电源和atx电源区别之一就是at电源的两只功率管的bc极各有一只330k启动电阻,而atx电源却没有,自然它们的启动方式也就不一样,那么我就想,如果拆掉at电源的启动电阻,怎样让电源启动呢?我尝试像atx电源一样给494的12脚外加了辅助12v供电,但是主电源还是不启动,谁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at电源怎样才能在拆掉启动电阻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启动?别说我无聊,只是想知道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
兄台可以找两张比较相似的AT,ATX电源的图纸来对比一下,事实上我之前所说的AT与ATX电源的区别仅限于半桥变换器,其保护与控制电路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谢谢,研究一下再请教。据我的认识,好像就3点:1、  494  12脚供电;2、  494的4脚低电平;3、  2只推动三极管的供电, 都正常,有时间我把12v电压在给高一些看看

网友:
给你来张常见的AT电源图。

网友:
在下面的图中,LM339中有三个比较器是用来保护检测,其中比较器B是欠压检测。A点为高电平时,表示为各检测点均正常,电源正常工作。但是只要三路比较器中任意一个异常均会导致电源保护。在原AT电源中,TL494 12脚供电与LM339 9脚的欠压检测电压是同时建立的,若效仿ATX电源的工作方式单独给TL494 12脚的电路外加供电,势必导致比较器B输出欠压保护。
办法有二,一是去掉欠压保护。二是对红框中的电路进行改造。如何改造还需要研究一下,抱歉。

网友:
上面的图和我的电源差不多,从图中可以看出,不论任何形式的保护,
都将体现在494的4脚(死区控制)电平上,只要4脚为高电平就会保护,现在我是直接把它对地了还是不行,不会是推动变压器和atx参数的不一样吧?还请在帮帮忙。

网友:
今天下雨,无聊中想起一位朋友曾托我把一车用的12V低音炮改成家用220V,一直没时间帮他弄。由于工频变压器过于笨重且有电压不稳定的问题,决定用老式AT电源改造一个给他。改之前顺便做了个实验,在去掉开关管BC极间330K电阻和保护电路之后在TL494 12脚外加12V直流电。为了保护电源,去掉原保险丝用一100W白炽灯代替。另外在+5V输出接上一个4.7欧10W的水泥电阻用作假负载以避免电源失控。
1,先加12V,后加220V,电源可以启动。
2,先加220V,后加12V,电源也可以启动。
示波器检查:不接220V,单独接上12V,测量TL494 8,11脚及两个推动管C极的波形。可测得四个测量点均有信号,占空比大约48%。因为稳压环路没有反馈电压,所以输出处于最大占空比,正常。
在AT电源正常工作时,TL494 12脚电压达25V。

网友:
另外把TL494 4脚直接接地是不明智的。有可能损坏开关管。实验中只去掉保护电路而没有动4脚外围的死区电压设定电阻。

网友:
苦于没有示波器,不能做以上实验,我想你如果不拆330k启动电阻,并且断开494的12脚供电的话,这时加220v想必很可能要烧开关管(因为此时电源可以自激启动,没有494的控制,输出电压失控),我也正是如此考虑,想要拆掉它,从而做一个输出电压大范围可调的稳压电源,之前没拆启动电阻时,我的实验结果是:通电瞬间输出电压失控,马上回到正常值,就这样来回试了几下,开关管光荣了,想想原因,就是这个启动电阻作怪,但去掉它就有不启动了,郁闷!

网友A:
初步想法是单独给494供电,把AT电源改造为0-30v,8A稳压、稳流可调电源,利用494的1、2脚进行稳压控制,15、16脚进行稳流控制。494单独供电的原因是因为电源低电压输出时494仍可正常工作。

网友:
两位的讨论很精彩。其实这个试验我也做过,不过不完全。我试过用长城的300p4pfc单独用5v供电tl494,ps-on有接近5v的电压,但电源不能启动。查找了很多资料,300p4的tl494辅助电源供电应该在16-20v之间,台达使用494芯片的电源注明待机电压是16v多。而tl494的手册则是说从几v到36v都可以工作,不过标准工作电压在十几v。由此推论,不同厂家的tl494供电要求并不一样,有些低电压可以启动,有些必须要达到一定电压才工作。所以建议楼主提高电压到20v左右再试试。但这种电压的获得可能比较困难吧,楼主的本意也是改造一个可调输出的电源。我没有20v左右的测试电源,因此试验没有继续。希望两位的研究能够进一步的深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想法是单独给494供电,把AT电源改造为0-30v,8A稳压、稳流可调电源,利用494的1、2脚进行稳压控制,15、16脚进行稳流控制。494单独供电的原因是因为电源低电压输出时494仍可正常工作。

我看过几篇at电源改造可调电源的文章,大部分都是说把反馈回路断开。15脚调节vef还容易点,16脚的改造难度太高,希望兄台指点一下。

网友:
两位可以借鉴一下以下典型应用图中的设计办法,两个电路都有稳压限流的环路,亦即是1,2脚是稳压环路,15,16脚是限流环路。

网友:
个人认为,把一个采用半桥变换器的AT电源改造成输出0~30V可调电源的可行性值得讨论一下。
输出电压过低(0V左右)与过高(>15V),仅仅通过对原电路进行简单的改造是难以实现的。虽然TL494可用独立电源供电,但是需要对AT电源所采用的半桥变换器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分析。
如下图。变压器B在电路中起隔离与变压的作用,不参与开关电源的储能,释能运作。二极管D1,D2起整流与续流双重作用。电感器L则为储能电感。

网友:
根据开关电源的原理,在额定负载下要提高电源的输出电压,必须增大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因为变压器B仅仅用作隔离变压的作用,同时它又是一个电感器件,具有电感器的特性,当其两端加上电压时流经电感器的电流从0开始上升,同时磁芯中的磁能也开始增加,由于磁性材料的限制,磁能不能无限度的增加,当电感中的电流增加到一定值时磁芯中的磁能达到了最高点,开始进入饱和区。这时不管电感中的电流再增大多少,磁芯中的磁能却不能再增加了。当磁芯达到饱和状态时,电感器的电=>磁转换停止,电感器中的电流剧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开关管的导通时间过大,有可能会造成开关变压器磁芯饱和从而危及开关管。
对于AT电源来说,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先把原电源改造成为固定输出30V直流的初级,然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单端正激式的变换器进行电源的二次变换,可完美实现0~30V的可调输出。

#13图中下面那个电路就是一个单端正激式变换器,当然其设计功率过小且电压不可调,可改造之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仅供参考,若有不妥之处还望高手提点。

网友:
昨天借用了一下示波器,马上发现了问题,两只推动管集电极的波形幅度竟然还没有494的8、11脚幅度高,把推动管拆下来一测,原来均有不同程度的漏电,心中一阵狂喜,迫不及待换之,OK!随后又试验了一下此电源的带负载能力,用了两只1欧姆大电阻串联再接电流表到12v输出上,加电能轻松达到6A以上,输出电压纹丝不动!呵呵!看来工作又可以继续了!当然,午夜梦回所谈到的关于磁饱和的问题有一定道理,但那是超出电源本身最大功率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此电源功率为300W,即便是以30V、8A的最大输出,功率也没有超出250W,想来问题不大,下一步准备把开关变压器的次级5v和12v线圈串在一起提高电压输出,这样的好处是使脉宽比基本保持原来的状态,但是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判断同名端呢?

网友:
既然有了示波器,那就好办多了。希望兄台的改造能够成功。
关于5V和12V绕组的问题,相信是不能成立的了。根据前些天我对AT电源开关变压器解剖所得,原变压器先用三根铜线并绕输出5V,再在此基础上用两根铜线输出12V,即是两个绕组不是独立输出的,可以用12=5+7来理解这个开关变压器的结构。
对于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与开关管的占空比是否呈线性,未经实验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