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烫【已解决】

楼主(2008-10-04):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主板,能开机,不跑码,用手触模南桥,很烫,量ATX红5V,对地短路,测CPU其下管的D、S极导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南桥坏了。

网友: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是内存插反了。目测主板,除内存插槽上有明显的痕迹之外,并无明显的元件烧坏。

网友:
9成是南桥挂了。

还有你没有说清楚主板的型号。

网友:
型号是 MS-6570E

网友:
主板集成了网卡,芯片拆下来也是一样

网友:
南桥短路了啊!!桥挂了啊!!

网友:
南桥肯定已经随神七上天了...不过南桥往西边去了

网友:
下管的ds导通,一般南桥也差不多了吧.

网友:
ATX红5V对地短路先断开KB/MS/USB/内存供电管,CPU其下管的D、S极导通拆下来测是不是仅仅坏了下管

网友:
关于南桥发热解决

南桥桥热,把看给桥供电对地短路没,没对,就拆IO  网卡,看还热不,在热桥持

网友:
I/O,网卡,声卡都拆了,还是烫得很。

网友:
真是有点弄不明白,SB坏了还能开机?都是黑屏的吧

网友(2009-02-17):
南桥就部分功能有问题的情况 开机部分没有问题 开机没有什么问题 这回答没有什么质量 灌水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主板猜牛B,南桥上烧个坑,还比是一样的用,不过USB用不起,只是他部分管理模块坏了,海能用。很难遇到哦

网友:
桥挂的可能性很大,也有可能是内存附近的供电管有问题.我遇到过几块这样的主板.管坏SB发热!

网友:
南桥发热,不见得是南桥挂了。
      CPU下管ds击穿要先考虑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按你说的现象,我认为是北桥或者北桥供电,内存供电,AGP供电有问题。另外这个板子上CPU是有危险的。先把CPU供电搞正常吧。
      碰到过北桥供电不正常造成南桥发热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