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电源辅助电源故障

楼主(2008-10-04):
型号:LW-6228  辅助电源 没输出了,原来还可以,突然就没了,卸下来查开关管是好的,不知还应该怎么继续查了?

网友:
查启动电阻和电源管旁边的小三极管,还有光耦,别的也没啥了,哦,对了,在看看次级整流二极管及负载是否短路,祝你成功

网友:
拆下5VSB开关管,查附近元件都是好的,再仔细检查发现开关变压器初级并联的有一二极管短路,致使5VSB无法震荡,换上后5VSB正常,其他各路电压没问题!
   对并联在开关变压器的二极管一定要拆下量才可以断定其好坏!